两片5200显卡显存合一片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现有两片显卡分别是讯景绝地狼5600xt和小影霸5200
板型跟下面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显存的位置不同:

5600XT是缺少了U6,U7,U11,U12。如下

5200是缺少了U6,U7,U9,U10。图片没找到,可以参靠一下上图。
这两片卡都是64位/128M,采用了4x16位/32M的显存。我判断是可以互换。
现在我想把两片卡的显存集中到一片卡上,形成128位/256M。
现在每一片上的空位上都没有电阻和电容。需要全部移动很是麻烦。

请教一下:
1.如果要挪动显存的话,哪些电阻或电容是必须要挪过去的,哪些不是非加不可。
2.如果可以不动那些小丁点的电容(小于1毫米,),我就可以用其他的MX440上的显存给他们加了。
还有一个问题
3.如果只改动必要的大贴片电容。那么我用4x16位/16M的显存可否跟原来的混用。
是否每一个32M带一个16M的显存就可以了?

焊接没问题。就是电阻电容太多了,很烦。没有其他的卡了,也没有那种最小的电容替换的。1毫米的有很多。
最终我想把5200上的显存加到5600XT上。
剩下的5200空板用两片MX440(64位/64M)上的显存加上,最后变成两片128位的卡,
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