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PC1000H电池问题

楼主(2008-12-10):
电脑在一次使用时忘记关机(用电池),第二天发现不能开机。插上电源后开机充电。当
时在下载东西显示屏关闭,2.5小时后发现充电指示灯常亮。后打开显示屏拔出电源,发
现电池显示100全满但只有51分钟使用时间(以前显示5~6小时)。实际使用已有4~5个
小时。电池是7.4V 6600mAH的。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有电池的校准软件吗?EEE PC
的BOIS没有校准选项怎么办?

网友:
显示51分钟,但你有没有试过实际使用时间呢?

如果实际时间也相对变短了,这是电池使用寿命问题。只有更换电池了。

可以到有修笔记本电池的地方检测下

锂离子电池有记忆性功能`对容量满额度的判断不会超过原有的%比,只会下降

就跟手机电池之类的相似,使用习惯不好,到后面使用电量不够,充电看似满了却用一下下又米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的电池是有这样的无病。我有台S8600 充电2.5小时后,拔掉电源电量显示0%。不断报鸣但可以用2.5小时。后来也是因为这问题连主板都烧了。电池报废主板在保修期内换了新的。可后来一插电源就报鸣。开不到用风筒吹热可以用。
现在不行了也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