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LG显示器。换包后,能在800/600模式下正常显示。在 ...
救助 LG显示器。换包后,能在800/600模式下正常显示。在1024/768就黑屏

楼主(2008-12-10):
LG FB775BE-U显示器。换包后,能在800/600模式下正常显示(行电流1A左右,电压90伏)。在1024/768就黑屏,+B电压在20-50之间闪动(行电流800MA-20MA摆动)。请高手指导。
黑屏

网友:
800 600比1024 768工作相比下,二次电源电压是比较低的把
这机器也容易二次电源出问题,多看看把,包不合适的可能性很小
还有行逆程电容有时候不跟换的新包不合适的时候也不正常

网友:
谢谢你的指教,我再看看行逆程电容。

网友:
能在800/600模式下正常显示(行电流1A左右,电压90伏)。明显 行电流不正常.
你换的包包是不是坏的 还有逆程部分你和次级输出 .

网友:
我又换了个新包还是一样的 现象. 在800X600模式下,能正常长时间工作.各种功能均正常调节. 1024就保护了.让人琢磨不透.

网友:
着重检查二次电源部分

网友:
二次电源的放大对管有一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