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标记为“47”贴片二极管的型号?(MA1040电路图)

楼主(2008-12-10):
SMA贴片,就47两个数字和一条表示极性的横条。
找了一晚都没有找到,是连在MA1040厚膜用的,怀疑是FR107,1N4007也有可能。
希望有人能告知!

***************************************
用普通主板找出的一只DG M11代, 加电正常. 问题解决了,虽然还搞不清这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
有些电路很难找到电路图,这种情况下,就靠自己走下电路然后分析他工作时可能的电压、电流,进而找到代换的型号。

网友:
你看封装是什么形式的,如果是4个腿的,那就是这个: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分析过电路, 该二极管一端接地, 另一端接电压反馈稳压的光偶,  如果是ATX电源,就应该是1N4148此类, MA1040的资料一点也没找到,  有点盲碰了.
不知道主板黑色的帖片二极管耐压够不够, 翻了一下旧主板, 发现每块板的都不同, 晕了.
SA4 8F
SS12
DG M11
MS 17
409 8120
PJ49 GSTA
这几种那个合适一点呢?

************************
再查了一些资料, 好象东芝的一些47V稳压管也有可能

网友:
这是MA1040资料。

网友:
楼上的资料我也看过, 没有外围电路图, 看起来好象是用6脚控制2脚输出, 跑下电路画了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