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12-10):
845主板开机后喇叭长叫,好象没内存以的,内存换了M条都不行,如何维修下去,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先把槽子清理下,测下电压是多少?一步步检查

网友:
内存主供电~~~~~~~~~~~~~或者BIOS

网友:
内存供电!

网友:
上测试卡看代码!看是内存不过,还是显卡报警

网友:
内存电压多点吧 先查一下内存电压吧

网友:
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啊,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