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键盘鼠标没有反应,等好长时间才行!!!!!!!!

楼主(2008-12-10):
一台新机,主板精英965pl-a,cpu 1400散,内存金士顿2g,硬盘wd160g,XP的系统,开机过自检,显示器定在开机画面,键盘没有反应,鼠标有电源,等很长时间才有反应,请求原因!!!{已经解决}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装了不行不要笑话哈,我是新手 ,只是提提意见

网友:
先软后硬,换个系统先

网友:
系统装过好几个版本,还是没有用,开机画面定在cmos,键盘要等好几分钟才能亮

网友:
cmos 设置错误

网友:
你说开机定在COMS那就可能是硬件上的冲突,先换个键盘.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哦

网友:
已经解决,是摄像头不兼容,摄像头拔了就 好 了

网友:
呵呵,还有这种问题!学习了呵呵

网友:
看一下USB设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只遇到过键盘跟主板不兼容的,自检那里卡过不去,换键盘就好了。跟USB视频不兼容的话在BIOS里可以更改USB的选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