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没有复位信号

楼主(2008-12-11):
我是刚刚报道的新人。也刚刚学习修理主板。现在有个主板478..主板时钟没工作。看书上写的是要有个复位信号到时钟IC上才会工作。.根据书的查时钟IC最后那个脚0电压。没有复位信号...查了下时钟工作电压有3.3V。还有个电压是1.65V。电源8脚上有4.65V电压。。复位开关上也有4.15V的电压、更换过14逻辑IC。想查8脚到南桥电路。可是只能找到8脚直接到14逻辑门IC上的11脚上。。上CPU.14逻辑门IC也有4.15V的电压。。再接下去到南桥的就找不到了。。不知道下面怎么办??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查的是什么书啊,误导你了,是先供电、再时钟、最后是复位,你的板子按这个思路去修。

你的意思是整板都无时钟吗,先测测PCI,AGP的时钟正常不?

网友:
哦。这样的啊。可是时钟晶震是没电压的。。加电后应该两脚之间有1V多电的电压吧??如果不是我明天再去查查PCI,AGP的时钟

网友:
睡了,你明天测完再跟贴吧

网友:
测试PIC上没时钟..板上没有AGP。板子上方正品牌板子..说错了。时钟IC.28脚上是没有PG信号。。不是复位信号。。我接下来怎么查?

网友:
整无时钟,那你先看供电是不是正常?时钟IC的PDF你看了吗,看看他的工作条件都具备的话就先换个IC

网友:
思路比较混乱,可以系统学习下基础,网站出的书就很不错哦

网友:
时钟IC的工作条件有两个啊。。一个有供电。。。一般有1组或2组。。1组为+3.3V供电。2组为+3.3和2.5v  目前pentium 4只有3.3一个
第2个要有PG信号。。PG信号是由ATX第8脚输出。。然后进入时钟发生器芯片内部。电源的PG信号都是通过时钟IC边的阻值较大的电阻进入。。

现在的问题就没有PG信号。。所以时钟才没有开始工作啊。。

网友:
晶振没有电压你直接找南桥供电,南桥旁边的供电管,先找供电,供电好了在找别的

网友:
呵呵。。见笑了。找不到南桥那里供电...南桥旁边的供电管是大个的还是很小很小的。。一般型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