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DDR1/256M内存问题。

楼主(2008-12-11):
小弟测这个现代DDR1/256的2PIN的排阻也芯片不通,拆开芯片为断路,此内存原故障为不开机,不知道这个断路法是否会与起到不开机。谢谢指教。然后用数字表测其它排阻的对地阻值为10M,不知道是否正常。初学,见笑之处请原谅。

是金手指2脚与内存颗粒之间的连线断路(排阻之后),用小铜线连接后就正常了。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小的线路断了,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连接。内存为单面8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