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规律的白屏故障, 请教! ---- 搞好了, 仍有困惑!

楼主(2008-12-11):
一台15寸的二手进口翻新液晶, 白屏故障有规律地反复出现。
        故障现象为:接上VGA后, 通电即白屏, 按键全部不受控, 电源灯不亮。查了电路,发现供电的9435和9936这两个八脚的MOS管, 输出脚只有2-3伏(正常应5V)。
        一次偶然的操作发现了怪现象:当把高压条与驱动板间的连接拨开,再次通电时,按键受控了,电源亮起绿灯(当然由于没接高压板屏不亮)。这时关机后再次接回高压条的连线,开机,灯亮,屏亮,一切正常,这时测得那两个八脚的MOS管输出全部恢复5V。以为故障消失,但每次关机十多分钟后开机,白屏故障再现!反复试了几次,发现了这个怪现象。
        注:9435和9936已经换过,MOS管相连的两个470电容也换过。怀疑是高压条引起,可惜手头上没通用高压条。

        请高手们帮个忙想想,给点思路,该如何入手?

网友:
今天换了个高压条试了, 故障现象依旧, 看来不是高压条坏, 越搞越糊涂了。5V供电正常时长时间开机也没事,但关机后十多分钟再开机,故障又出现,电压被拉低了。
那个八脚的9435的电压值提出来给大家帮忙想想:

正常时:(1-3脚)12V; (4脚)10V;(5-8脚)5V
故障时:(1-3脚)12V;(4脚)12V;(5-8脚)0V或3V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啊?能白屏就说明高压板的控制端以后是正常的,呵呵,有点怀疑给驱动板供电的5V电压有问题,导致驱动板间歇性不工作

网友:
估计是5V的问题,只是不知为何5V会被拉低?该液晶的供电是外接电源的,12伏入来后就经9432转换输出5V了,另一路是经其它管子输出3.3V的,3.3V那一路一直没问题,就是这个5V,老是时好时坏。

网友:
找个12V电源 并上两个7805 直接替代5V供电

网友:
查了很久, 换过电容,9345场管,加焊了电路,故障现象依旧。 无奈之下,只好把那个9345拆下, 把电路改用7805(只用一个), 5V就都正常了,试了半天, 故障现象没再出现了,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相助。
现在就是7805发烫,温度高,不知会不会影响,我把它用镙丝固定在显示器的铁罩上了,希望散热好些。高手们再指点一下,这样改电路,长期使用有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
没有问题,就怕是改了不久,5v会拉低12v啊
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试,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不接按键板试过没有?

网友:
把9345更换掉就好了,就是它的性能变差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7805这样散热的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希望散热好就沾个散热片,注意别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