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显存容量,页面不跳转主板logo的维修实例及经验总结

楼主(2008-12-11):
开机显示显存容量,页面不跳转主板logo的维修实例及经验总结
   经济危机中生意不景气,于是把前些阵子废掉的显卡重新整理一下,看是否能有修复的卡没。忙

活半天检出十几片开机显示显存容量并不跳转主板logo画面的显卡,这都是不能容软件测的卡,所

以会有哉多同毛病的卡!凭经验分析大多是显存严重挂掉所造成的。
   1:如何下手
     告诉大家一个土但没什么法子比它好的办法。大多数显卡在显存与GPU相连的AD线之间都有排

阻相隔,每片显存相连4片排阻共16线,每相邻的两片显存为一组(正反各有四片的重合的为一组;

8片都在正面的,从下到上,从右到左数每相邻的两片为一组,由于显卡设计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这样

排列)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开始拆每组中的一片显存的4片排阻,每拆掉一组就要上机

测试,只要能跳转到主板logo就证明这组显存中有坏的(最多坏两片一组呵呵几乎没有这情况),

否则坏显存不在这一组,补回排阻,继续拆下一组,下面怎样做就不用我说了吧~~~~
   2:维修实例
     (1)下面是一铭瑄mx440 64M 128bit(8片显存)的一片显卡的维修过程
      8片显存全在正面,拆掉第一组第一片显存的排阻上机测试,嘿巧了,能跳转了,于是把这片

显存换掉,上机测试,嘿又巧了,换掉的就是该组中坏的那一片,别忘了一组有两片显存呀!进系

统一切正常,也无花屏现象,3d测试正常,烤机中·····40块钱到手(同行价)呵呵
     (2)下面是一启亨魔虎克mx440 64M 64bit(4片显存)的维修过程心不细大费周章,抖肩中
        各有2片显存在正反面的右下方左下方,从上到下拆掉正面第一组第一片显存的4片排阻,

上机测试,哇,64的成32得了,不过无花屏现象,进系统正常3d正常,关机更换显存后上机测试,

额花屏,但能进系统,因换的这片显存是从GPU损坏的显卡拆下不能确定好坏,所以又换了一片,上

机测试进系统正常无花屏,但测3d时出现贴图花屏,郁闷中,忽然想起换上去的显存是从mx440 64M

8pian显存上拆下的,单片显存容量不一致,晕重新更换正好零件盒里有单片32m的显存,算了图省

事就是它了,换上后进系统后还是贴图错误3d花,更加郁闷,这时想起在网上看的有关启亨的显卡

显存频率比较高,会不会是他的bios设定的频率高,所更换的显存达不到要求在高频下无法正常工

作,这里向哪里做,EVEREST一下发现显存频率是513MHz,换上去的是400MHz的,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了,哎 拆下再次更换显存,更换的原型号的三星显存K4D261638F-TC40,上机测试,进系统3D正常,

哎!总算完工!

总结:像开机显示显存容量,不跳转主板logo画面的显卡大多数都是显存严重损坏造成的,按上诉

方法维修还算省事些,记住千万不要像我修复第二例那样由于自己的不细心造成的白费功夫,维修

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本人维修显卡技术不佳,是只菜鸟,还望高手过路时,多多指教!!!

网友:
很好的方法,值得去尝试,正好有片MX440 64M的卡,我就是拆了个显存成32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