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屏幕供电问题

楼主(2008-12-11):
大家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电脑是hp dv2000,问题是开机仔细看,可以看到画面,就是特别黑,一开始认为是高压条坏了,换了问题还是一样,开始测高压条的输入电压,分别是
1      18,1
2      18,1
3      18,1
4       5,0
5       0
6       0
连屏线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请高手执教

网友:
屏幕也换了,还是不好用阿

网友:
高压条入口信号缺一个亮度控制电压一般在1V上下,此信号入口连接一个较大的电阻。5V入口看看接的是娇小的电阻或三极管就是ON/OFF控制,应检查从主板到条子的电缆以及主板输出端亮度和ON/OFF信号。

网友:
楼主的本就无背光,只要查到高压板的供电,NO/OFF    ADJ       GND这几个角就行了,把供电和地对照主板上的一样的电压接上,NO/OFF信号只要一个高电频就行,ADJ大部可以不接都能亮

网友:
查主板到高压条的供电线路吧

网友:
查高压供电,控制,开关这3个信号

网友:
你的主板有问题,你跑一下线路,5,6脚和谁相连,一般都和EC连着.5,6脚有一个是点亮信号脚EN,你把4脚的电压接到5脚或6脚上看能不能点亮.在接的时候要把5脚或6脚与主板的连线给取掉,不然会烧EC的,还有你最好是把高压板的图片给传上来让大家看看,这样就更好说明了

网友:
还有就是你还可以把屏上的供电从屏上接口接到5或6交上,这样可以达到信号和灯管点亮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