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微软的内存检测相当耗时

楼主(2008-12-11):
微软的内存检测相当耗时,256MDDI用了几个钟才一半,有没有快一点的软件啊?

网友:
论坛上不是有RST软件吗,自己去下一个吧,修内存及快又准1

网友:
不是要测这么久的,我一般都是测4次都可以了,就是最前面的数字变为4.大多数都可以进系统稳定用了.

网友:
DDR还是用RST吧,DDR2可以用微软的测测。

网友:
RST就是好,呵呵
  还行的哦

网友(2010-04-15):
RST容易使用吗?我也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微软的软件,严谨度比高,以前也比较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