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三块C0板U座(土炮)

楼主(2008-12-11):
昨天自制了一六脚怪兽加焊三块跑C0板的U座,全成功了,上图各位见笑了,目的只在于分享一下成功的快乐。
电炉

把电炉的脚改装了一下,用的是机箱多下来的挡片,方便调整电炉与后面怪兽间的加热距离
怪兽也是用多下来的机箱挡片改了一下,挡片就成了六只脚了,嘿嘿,上面那铁盖是无意中找到的,好像是个CD机的盖子,桌面上用的那种带音箱的CD播放机(一朋友扔的 )方孔开得比U座稍大一点,用磨光机装上砂轮片切开的,黑线用记号笔描出来方便对准U座.

放好后的图,如果后面感觉加热时间不合适可以调整电炉和方孔之间的距离,很方便,通过三块主板的加焊,感觉炉口和主板之间在5CM左右较合适(个人感觉,电炉、架子等外部条件对温度的影响大家都不可能一样,所以温度还是只有自己把握了),炉1000W,时间三分钟左右,U座电容就可以动了.

自制的松香水,用来压U座的散热片

好了,拆U座的盖子,用注射器加入松香水,放好主板就可以开焊了,这里因为我只开了一个U座的孔,我就什么都没有拿下来,为的是试试电容可炸,北桥散热片会不会脱落,(当时有点怕电容炸了,U座里松香水滋滋响的时候,俺用手捂着脸偷着看 ,因为坛子里有兄弟电池都炸过
大约三分钟,电容能动了,断开电源,放置让主板自然冷却到70度左右我就拿下来了上电测试了,(嘿嘿,有点急着看结果)

上电测试,OK

网友:
为什么我发上去看不到图啊 我自己编辑的时候可以的,我直接插入图片的,晕

网友:
在这里先恭喜下,楼主,但你发的图全都看不到

网友:
好创意。不过你那架子不够稳固。要是能够固定同时又可以移动就好了。

网友:
又见845GV-M2,我这里也有几块。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常强啊 我现在也是只差一个炉,现在的炉都要几千大洋以上,实在买不起,也想自己搞一个,顺便问下楼主,怎样发图片啊? ,一直发不了

网友:
我加焊U坐都是用热风枪大口径垂直向上对CPU坐背面吹温度450℃。风速3-4档。吹十几分钟,可看到U坐内贴片元件的锡溶化即可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块845GV-M2,加焊过几次不断病根,最后只得换座

可是换座的时候又出了问题,该部位加焊多次已经变形,底部凸起来了,造成新座上去,用带灯座测试,只亮一半的灯

网友:
楼主,这种方法的确高,改明天闲来无事的时候做一个

网友:
你 那 2跟 接到万用表的线   是在测温度??

网友:
不会烤变形吧???

网友:
这个不错的。我这里有一个东方神炉。就是全温度不好控制。容易把主板变形的。

网友:
我今天弄了一块这个板。。用大的热风枪吹的。。。收了60大样///呵呵    LZ这个东西还可以哦···好久俺也做个!!

网友:
你的松香水是怎自制的,说说好吗?

网友:
回楼上各位
6楼:发图片用附件
10楼:万用表是在测温度,放在散热片那里的是温度探头
14楼:松香水:医用酒精和松香配的,不知道比例,反正我拿一小瓶酒精,然后往里加入松香块,到后来溶不下了,我想酒精里的松香应该是饱和了,然后就用注射器取上面已经溶好的用,感觉还行,主要是加方便.

网友:
哥们好创意,等两天我也来做个,不过你那个图能不能再多点,有些地方怕没弄懂,万一误事就不好了,是不是再多从几个角度拍几张

网友:
楼主的确强   发出来也让我们长了见识
但要每个人跟你一样强   可不容易哦  首先得有主板烤报废的心理准备   并且还要加点好运气才能成功哦
如果经济允许的话  还是考虑买台好点的BGA返修站做板稳妥点    我公司用的是上下全红外的快克返修台  两三年了 做板成功率95%以上

网友:
很有创意。 厉害

网友(2009-04-02):
一般用850 吹,风速7,温度460,大约五分钟左右,成功率八成。不过也是练出来的,以前不知吹坏了多少。都记不清了。还没用过电炉,怕麻烦。不过正在考虑用电炉,稳一些。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厉害啊,有创意,支持

网友:
哥们,你好厉害,有创意

网友:
你用这么重的东西去压U座,下面的锡不会塌吗?

网友:
松香水是怎么做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
电炉子也可以用来干这个啊!厉害!

网友(2009-09-21):
闲来没事学了

网友:
我们维修员用不了这个,还要心烦死的

网友:
楼主太牛了,我正在研究做一台看看大家的经验!学习中!

网友(2010-01-30):
不过不知道现在哪里有卖电炉的,好久我也买一个试一下。

网友:
佩服樓主 但自制電爐溫度是很難控制呢

网友:
中国人之所以能赶走八国联军,正是因为有楼主这样的人存在,好创意。

网友:
这样都行,如果成功率高的话,我的BGA机岂不是可以省电换哥们的来节节电.

网友:
LZ.请问一下。电炉四周用不用铁皮围上。效果是不要好一点。

网友(2010-03-02):
看了后只能说!你太有才了!

网友:
太厉害了,哥们,,,你这个土跑!!!

网友:
拆了电池,不要和主板一起烤,会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