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烧煳的排阻

楼主(2008-12-11):
有谁知道 华擎P4VM8 内存供电中 9916H 上方的排阻是多少的? 此排阻已经烧胡了 无法判断了.有知道的告诉下小弟 谢谢

网友:
0欧的排阻一般都爱烧这个,因为他是保3。3V过压保护的

网友:
不是吧?我把他拿下去后 内存供电从原有的 0.75变成0.67V  这排阻应该不是保险吧

网友:
补充下   AT9173 1 5 6 7 8 脚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