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免卡的破解版能把坏道写进P表吗

楼主(2008-12-11):
我进入免卡PC3000的(逻辑扫描)项,里面有9项,分别是1:初始 LBA 位置   2:结束的 LBA 位置   3:从后面向前面扫描  NO  4: 通过的次数3    5:一个坏道重复测试的次数3     6:测试的临界时间(毫秒)300      7:执行写测试 no    8:校验代替读yes     9:放置坏道到 : P-LiST   一直回车进入扫描,到扫描结束显示(缺陷)就死机了,重启再重复上面的扫描,坏道还是一样那么多个,这软件是在网上花60元钱买的,是光盘启动的,我怀疑是不是这软件用在带卡上的,请朋友们说一下这免卡的PC3000可以把坏道写进P表吗?

网友:
那不是死机,是坏道太多,PC3000需要一定时间给你列出坏道表。多等等就行了,一般几分钟。
如果是需要卡的,根本连这个界面都进不去。

网友:
网上下免费的可以写,多等等喽

网友:
那(逻辑扫描)意思就是不是物理的坏道,比效率源扫出来的更多,是不是有些坏道是假的啊,

网友:
看你修什么盘~~破解的不是所有盘都支持~~

网友:
我现在是在修迈拓40G的盘,1个是4D040H2在PC3000菜单种可以找到,但另外1个2F040L0在主菜单中找不到,是不是还要改型号硬盘的什么文件加到盘里面去,这文件是什么后缀的文件名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