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发出嗒,嗒,嗒

楼主(2008-12-11):
有块小容量硬盘7.5G 我看见时就发出嗒,嗒,嗒的响声
机器认不上,有时bios能认上,有时认不上
还能恢复数据么

网友:
很难了!要开盘换磁头搞数据了!

网友:
开盘开开也不错,学习下晒

网友:
硬盘应该开盘了,估计是磁头的问题吧!

网友:
恭喜LZ哦,你的硬盘可能很快就要洗白了

网友:
能,出现坏道或磁头有问题,意味着你的硬盘快要寿终,保存数据吧.

网友:
是不是磁头卡住了
开盘后就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重要数据就不要再通电了,因为我遇见过磁头把盘片划的一塌糊涂的硬盘,到那时在想恢复
恐怕不好说了

网友:
开了的盘
你最好不要用了
要不
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又要叫人帮你开
建议买个新的来用

网友:
我的新硬盘也是这样的哦!!

网友:
我的还是320G呢!!

网友:
估计是头不稳定了,在能检测到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读取分区上的信息

网友:
我的10G硬盘,硬盘不转,我开盘了,是磁头卡住了,我条了一下,又装上了,还能用呢,MHHD测也没什么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