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ATX电源问题?有空的朋友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8-12-11):
电脑开机后ATX狂叫,机箱的红绿灯常亮,显示器无显示。关机后,拔掉电源插头,看着机箱上的网卡灯熄灭后,等3秒钟再插上电源插头,ATX还是狂叫,但主机一切正常,有显示,运行一段时间后,ATX的狂叫变弱平和。有空的朋友就帮我分析一下!
其实叫声都无所谓,主要是为什么要拔掉插头等一会了再插,再开机就正常了呢?

网友:
狂叫是什么意思? 电源里什么东西叫?把话说清楚!
先换电源看. 可能就是个风扇没有油了的事情吧!

网友:
电源有 没有问题,你换一个电源不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是风扇油干了,加点机油就可.电源里面能有什么东西会狂叫?

网友:
是不是很刺耳  高频鸣叫   要是只是摩擦声那就应该是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