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BGA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小弟做维修也就一年多,以前跟着师傅做BGA的时候,不管是做桥还是CPU座自己都能做好,现在自己出来单干了就做不好了,我用的电炉,上面有个架子,把主板放上去,现在就是主板放在上面时间长了就容易起泡,这点我一直想不明白,以前跟着师傅做的时候都没事啊,是因为炉子离板子太近了,还是因为我烤的时间太长了,高人指点下我吧!

网友:
只有你自己知道.离近了,就离远点, 时间太长就缩短点.

网友:
这个问题很是不明白啊,哎,架子是量师傅的架子做的,估计还是我做的少吧,温度掌握的不好吧

网友A:
朋友,你这叫做照猫画虎哦!具体的加热器有自己的特点,无论你做得多么相似!
需要你自己通过实践来摸出规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这叫做照猫画虎哦!具体的加热器有自己的特点,无论你做得多么相似!
需要你自己通过实践来摸出规律的.

谢谢张先生提醒 ,我还是多做几个实验下,

网友:
这种自制的工具你只能做的外形一样,但可能电炉功率什么的有差别,具体的只能自己钻研,多实验掌握手法

网友:
自己多试验吧,坏多了就能成功了啊

网友:
朋友我跟你讲,你这个是操作不当。
原理就是,温升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这叫做照猫画虎哦!具体的加热器有自己的特点,无论你做得多么相似!
需要你自己通过实践来摸出规律的.

实际出真理啊,有道理

网友:
经验是磨练出来的!!

网友:
呵呵LZ你该不会是没学到家吧,以前在你师傅那是不是自己动手做呢,还是看着师傅做,就觉得没那么难的呢,关键是你距离跟时间要控制,要不就是你在电炉上加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