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400

楼主(2008-12-11):
修一台华硕M2400主板,上电测试,故障为主板短路,拆机后发现主板上U59三脚的小芯片烧掉,此芯片的第二脚与充电芯片M387813脚相连,拿掉些芯片的第二脚仍对地短路,将M3878拿掉后,对地阻值正常,更换后,上电,能上电,码表跑到4D,此机器为板载内存,怀疑为板载内存出问题,在加焊无果后,将八颗板载内存取下,上扩展内存,能过4D,码也向下跑,但挡A3这个码上,测试卡上面的指示灯也不闪,因为这台机器是板载内存,也集成显卡,显存为共享内存,板载内存已本人取下,所以在初始化显卡时,无法加载到显存,所以机器无法显示,板载内存为英飞凌颗粒,手上没有些颗粒,要是在网上定此颗粒时觉得太烦,正好手上有块海尔主板,板号为M3N的,为华硕代工,为855GME芯片组,不此M2400板号为M2N,两块主板就差在一个无板载内存,一个板载内存。所以将此M3N的主板上面的BIOS换到M2N上,更换后上电,海尔LOGO出现了,到此机器修复完毕。内存的话到时让客户再从新买根。修复此机器时感觉要是板载内存出现问题时,若为可以替换的颗粒时,可以将板载存取下,机器是可以跑过内存的,若为集成显存的话,可能在调用显存出错,这个可能要有个从扩展内存调用显存的BIOS了。若非集成显卡的话,可能是不需要更换BIOS的,呵呵,以上是本人的理解,若有不对之处,请大伙指出,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
是的,板载内存不可全部一起拿,要是确定是坏了可要替换法来判断一个一个的换,要是把所有的板载内存全都拿下,会引起BIOS程序出错引起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