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968内存供电

楼主(2008-12-11):
联想品牌机上的主板,SIS968芯片,DDR2内存 。对照主板维修教程的内存电路图,根本找不到,请知道的前辈提供下电路图。。非常感谢。。

网友:
对于DDR2的内存,一般都是由一个PWM控制芯片,控制一个上管加一个下管,再加一个电感,以PWM的方式提供供电的

网友:
感谢心在飞翔,感谢论坛,呵呵,我实在是糊涂。。。马上对照电路图。。

网友:
PWM。。。。。很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