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思路了

楼主(2008-12-11):
一块910的主板,型号是YQ-P751910GL,用CPU假负载量结果如下:时钟:033和0.33复位是0.24V,核心电压是1.1V,PG电压是:0.26V
上PCI负载量如下:-12V,+12V,+5V,+3.3V一切正常,时钟33的电压是1.67;复位电压是0V,各CBE对地阻值一样,
上内存负载量如下:系统总线3.3V,辅助电压1.2V,主供电2.5V,时钟对地阻值一样。
32.768对地阻值是1300,电压分别是0.14和0.3
14.318对地是992,电压是1.6和1.62
重启键电压是:5.06;开机键是0.67V
此板,上电后自动开机,显示是FF错误,上U后,U能发热。开机键连接8712,只发现这条线路,没有发现连接二极管,8712连接第电源
大家说说,我从哪里着手???

网友:
查CPU的PG
PG明显电压低。

网友:
维修是逆向的
“PCI复位电压是0V”看到这个就应该查全板电压,时钟!
“开机键是0.67V"看到这个就应该查开关连接的零件!一般是IO导致这个电压低!
“上电后自动开机”结合上面的 开机0.67V,一看就知道是IO问题了呀!!!
换IO去吧。保证好!

网友:
以前是不开机,只能强行开机,现在我换了过IO,就是上电开机,我重新测量了一下CPU的时钟有电压分别是0.33和0.3V,我有想可能是W83194BR-B,这个坏了,但不知怎么测量,另外在内存旁边有两个门芯片,是LM324,还有一个是八角的,我在网上找不到这个PDF,也不知道怎么测量 上面写的是SE917(0336)

网友:
LM324是4运算放大器。也叫比较器 。工作原理很简单。通过+ 和-比较。控制输出。
8脚的应该是 9173
工作原理更简单。查查图纸或搜素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CPU的PG怎么查,我是新手,请赐教,IO换过了,那开机电压低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