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2的主板进系统后再关机BIOSJ就坏了

楼主(2008-12-11):
ms-6552的主板进系统后再关机BIOSJ就坏了,再刷也能进系统关机后BIOS又坏了

就是 BIOS芯片的问提换一颗就好了

网友:
BIOS坏能进系统吗?是不是CMOS掉电 这个意思呀?

网友:
不是啊,主板能进系统的,在系统里点关机后诊断卡不跑码了,要刷BIOS才能跑C1到26又能进系统了,只要一在系统里关机BIOS就坏了

网友:
换个新电池看看,也许是COMS供电不足

网友:
换个新电池看看

网友:
感觉是BIOS电路有问题了,仔细查查

网友:
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吗,换个BIOS芯片试下

网友:
搂主能否把BIOS上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