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变暗

楼主(2008-12-11):
翻新液晶屏,屏幕不定时变暗却模糊,在黑色桌面背景下始终模糊,请教是不是屏坏了啊

网友:
翻新的屏什么样的问题都会有的

网友:
是旧屏修复吗?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你高装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其中的一个灯管坏了,打开把两根灯管换掉就ok了。或者是高压板虚焊了。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都换了 还是一样,即使显示正常时桌面用黑色也会变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