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29"维修思路如何?

楼主(2008-12-11):
我有一块老主板,型号为:VD133PRO,原来是CPU不工作,不跳码的,现在我上网好不容易找到了BIOS,刷写后,工作了,但诊断卡跑”29“,接上显示器也没显示。如图:

原来内存是插在中间的槽上的,如图:

我将它插在左边的槽上,好家伙,开机,不跑码了,如图:

居然跑“1F”了,我再将内存插回去,也是一样,CPU不工作了。没办法,只好重新刷写了一次BIOS,现在也是跑“29”如上面的图,为什么换一条插槽,为什么BIOS程序又损坏了呢?现在维修思路该如何呢?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不是BIOS的事,还是你显卡那儿有问题

网友:
查一查电压是否正常在判断,问题

网友:
29之前跑了哪些代码,不要光写29 要综合起来分析的。

网友:
我觉得给会是内存造成了BIOS损坏的,因为以前我见过内存造成了文件丢失的多,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把南桥换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
跑码是从C1开始跑起的.至于显卡,我还换了一块显卡,也是跑29 的.至于电压,还没测呢?内存嘛,之前换过一条的了.不过这条也是刚从别的机拆下的,因为金手指脏,不过应该是好的.因为以前用过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南桥的原因啊?请教

等待结果中

网友(2009-12-22):
换CPU我的和你一样换了CP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