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芯片代换。

楼主(2008-12-11):
nf 430 n a3 可不可以换代nf 410 n a3
芯片

网友:
其实南桥坏的不多,底下的珠间短路是常有的事。重新植一次珠就能好的有N多。祝你好运!

网友:
我的这块做过了。有专业的BGA焊台。你说的那种情况不存在。谢谢。
这块主板的桥就是坏掉了。IDE SATA不好使。有对地通的地方。(桥体拿下来的情况下)

网友(2009-01-10):
nf430 -n -a2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