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PE主板USB错误

楼主(2008-12-11):
遇到几个华硕845PE主板USB报错而开极后死锁(系统HALT!)的现象,
是否南桥坏了?

网友:
说清楚点,请附图呀

网友:
稍微详细一点啊

网友:
开机后,显示USB检测错误(没有接USB设备):SYSTEM  HALT!
不能进入BIOS(键盘也不能控制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挂了,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