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1-x 不开机CPU无复位

楼主(2008-12-11):
ASUS p5vd1-x 不开机CPU无复位
上假负载测试灯,测VTT 1.2V PG 有1.2V 按复位时, PG有低电平跳变,REST为1.2V 按复位,无低电平跳变
CLK1 CLK2 有0.4V的电压
PCI A8 有3.3V 复位按一下,也有低电平跳变,D8有1.7V电压(时钟测试点)
开机显示F0 代码不跑,BIOS 写过了,无效
测主板上,电感有1.8V电压,(CPU座里的VTT为1.2V)不是直通的,
北桥边上,有1.2V电压给芯片组供电,
AGP有1.5V供电,
内存有2.5V供电,
I/O 是W83627EHF-A 南桥是VT8237R
这个板子怎么修呀?是不是修复位呀??
REST排针直接进I/O的,排针上有3.3V的,
怎么下手呢?高人指点一下
直接换I/O吗?
手上也没一样的,有代不?

网友:
是不是直接不触发??请查看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可以触发的呀
CPU无复位

网友:
看下各场管供电是否正常。电压不正常也会没有复位

网友:
换过一个IO。再下8针PC到那里。找到相关的IC就换来试试

网友(2009-02-09):
我也有个 一样的问题。。换过电源ADP 3181,换过i0问题还是一样。。郁闷死。。

网友(2009-03-17):
北桥挂了,如查另外地方复位都正常,要不就是U座虚焊,要不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对看看看是不是有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如果有先代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