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烧控制芯片

楼主(2008-12-11):
一迈拓250G的并口硬盘,上电就烧控制芯片,控制芯片型号SMOOTH 100124439,芯片已换过,还是烧,该如何检查?多谢

网友:
那就说明这芯片外围或相关电路有问题,如电机短路什么的,多查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电机短路了,看来没的修了。多谢冬青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