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GL主板跑B0

楼主(2008-12-11):
一片845GL主板跑B0,电压都正常,就是测到内存2.5V供电端的阻值太小了,但是电压却有2.5在,也刷过BIOS了,等待解决中

网友:
压一下北桥,再检查内存终结电脑1.25V,正常的话可能北桥OVER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 不修了,越修越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