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600LE-D2-D3128B-DT花屏/不亮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8-12-11):
今天接抚顺客户8片MS-6600LE显卡,具体问题是开机花屏。其中有一个是不亮。
拿过来先仔细把卡扫了一下外关无掉线。经测试后发现电压都正常,就用软件MATS测试了一下。其中5片加焊GPU后OK,2片加焊显存颗粒OK。现在就来说一下不亮的修理过程。
显存排列如下:
U1             U2

                          U4
    GPU
                          U8

错误为:A48 A63  加焊U8后OK
现在就来说一下不亮的修理过程。查12V有短路,测管不短,想想以前维修过类似故障的卡都是管,PWM之类的原件损坏。再测GPU核心供电电路和显存供电电路,经测试后发现和RT9214相连的一个T06三极管无12V,拆下此管测B,E极短,找了一个T04上后还是没有输出,难道9214坏掉。从图纸中得到发现8脚无12V,换RT9214OK。
PS:这个9214的电路是给显存供电的电路。此部分其实12V一般很少短,机率很小特发上来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