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开机指示灯全亮三秒,断电(注意不是闪)

楼主(2008-12-11):
DELL D600 开机指示灯全亮三秒(注意不是闪),然后断电,已确定非网卡引起的
请问是那里的问题  (内存 网卡 )请不要回了  谢谢  请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有的 是 IO或是北桥的问题  我们修过

网友:
怎么不看电流呢?!根据电流来分析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I/O 问题

这个D600 拿来的时候,是D108 烧坏了  用线联接好,插上电源后待机电流0.15  肯定不对有短路的地方, 换了U20   I/O U94  BIOS 待机电压OK 但上电后就是这样子了,三个灯   我想应该是I/O 问题  因为CPU 温度上升很快  在别的机器上我发现过这样的问题  电流在0.9几 换了I.O 就好了,明天换下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的,我修到DELL掉电的,是这样了

网友:
换了一个I/O 了 还是不行

感觉这种掉电,不是平常掉电的那种   因为 上电时几秒内,可以测到电感上都有供电  就是CPU 不过,  难道真是北桥????/
有没有朋友碰到这类视的问题   D108烧坏了  电流在0.9几V 后  CPU 温度上升快  不跑代码的问题   请给个思路   谢谢了

网友:
D600的这种故障不好修.我修过一台这样的.修了几天.南北桥.显卡.网卡.CPU 座.IO.可以说是全换了.还是一样的没修好.跟你的机子一样是.开机三灯常亮.三秒后就断电.后来直接换板了.

网友:
期待有人修好过这种问题

有人碰到了这个问题怎么修好的,在上面写一下,共识  谢谢

网友:
3 灯全亮 掉电

我修过一块这样的问题的主板 是 CPU 没时钟信号  是时钟芯片供CPU 的两个电阻都变质了    不过你的主板不一定和我修的是一样的问题      但是DELL 的大部分主板只要CPU 检测不过的话 也会掉电的     只是不同的是  这是 3 个灯全亮      如果只是中间的一个灯亮的话 那就是内存检测不过   真的 。

网友:
DELL D600 开机指示灯全亮几秒掉电就是CPU没有工作,我修过一个是BIOS坏,一个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2009-04-13):
CPU的座你看看.加汗

网友:
时间这么久了,到底结果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