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915主板上 SC2612E内存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INTEL915主板上 控制内存供电MOS管的一个SC2612E现在给MOS管G的电压是 10.几V S输出的电压是5V 原来的MOS管已经烧坏了 换了两个好的MOS管 还是不行 是不是这个SC2612E的问题?它和LM358的原理一样吗? 能用什么代换?

网友:
SC2612E是dc-dc控制器和LM358不一样。

网友:
这种现象可以判断是SC2612坏了吗?

网友:
看下第8脚是不是为高电平,这个脚在正常输出的输出应是高的.

网友A:
第8脚BST是12V输入啊 怎么会是输出呢 现在第7脚给Q2 G的电压是10.几V  1脚的反馈1.5V正常 Q2输出是5V   应该是这个SC1612E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8脚BST是12V输入啊 怎么会是输出呢 现在第7脚给Q2 G的电压是10.几V  1脚的反馈1.5V正常 Q2输出是5V   应该是这个SC1612E的问题吧?

8# SS/EN Soft start and enable pin, controls the switcher output voltage ramp rate.
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图的.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找的图和这个脚标的不一样 SS/EN应该是启动脚电压是1.2V  我订了一个芯片 不知道换上能不能好?

网友(2009-10-21):
回复 网友A:

你换上好了没啊,我的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LZ换的什么型号上管?遇到同样问题,SC2612E坏,上管也坏。

网友(2009-12-10):
是内存供电控制的芯片么、。  那时钟不是单独的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无内存供电, 该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但5脚3脚无电压。
换后OK

网友(2010-04-09):
3  5脚应该是多少电压才对呢

网友:
7,8脚的电容会漏电的,如果7脚 电压很低可以先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