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高的问题

楼主(2008-12-11):
有个电源还没接主板试过  但发现每组的电压都比额定的高一点 像5V的 测出有5.30 , 3.3V的有3.89V   12V的有13.8V  这样的电源有问题吗?如果有一般问题会出在那部分?

网友:
空载电压稍高是正常的,带个负载再试试

网友:
先别忙接主板,按版主办法,3组同时带点负载看看再说。

网友:
要是再高的话  久看看是不是取样电阻变质了

网友:
取样电阻是那一个?在那个位子???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KA7500B的1  2 是电压取样比较器地正  负输入端   沿着这两只脚的电路去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