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300TBA 加电无反应

楼主(2008-12-11):
有个台达DPS-300TBA 的电源   加电无反应  检查后 有个stpsi040ct 的管子击穿了,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 用什么管来代换?

网友:
是二极管,电源里有的是

网友:
找个废电源 在相同的位置去找  应该很容易找到

网友:
找了好几个了   就是没找到~如果有代换的,希望就大一点,~

网友:
找不到~帮忙说几个别的型号来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