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朋友们,知道MAX 1999的条件嘛

楼主(2008-12-11):
手上一个机器 旭日125  开机键位上没有,电压   不知道怎么测 MAX 1999   谢谢

网友:
谢了兄弟

找到问题了,我这个机器问题是这样的,就是1999 不工作  是4R7电阻 不过电了,  1999 没有18V 才不工作的    我直连了一下,但是好象不对   插上电源后 MINI  PCI  诊断卡 灯就全亮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机器都点亮

网友:
4R7应该是电感吧,还是换个吧 连线就没有保护啦

网友:
4R7应该是MAX1999的供电4.7欧保险电阻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对

不管他,反正现在是好用的,    只是奇怪 插上电诊断卡就全亮了, 不知道那里还通着,也有可能是4R7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