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7寸显示器 7K1R出现了整个图像放大 不能调节

楼主(2008-12-11):
冠捷17寸显示器 7K1R 先是显示器一亮一暗的 我把它拆开检查了电源 后通电 又出现了整个图像放大 不能调节

网友:
整个图像放大
--------------------
水平还是垂直方向?

你可放个图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整个图像放大 我在调节里想调 没有反映 显示的都是100

网友:
这种显示器很多ROM数据有问题,出现一些特殊现象,刷下看怎么样。

网友:
好 先谢了 我在漫漫的查

网友:
行宽管前面控制的笑3级管坏了

网友:
6楼的,谢谢你了,我也受到你的帮助了,有人告诉我说,是行激励级有问题,我总认为没道理啊

网友:
包坏了也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