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GV-M5

楼主(2008-12-11):
ECS 915GV-M5          bios

ECS 915GV-M5.rar

网友:
今天碰上这个主板...集成网卡不能用....插上网卡也找不到IP...我下了.刷个BIOS先...谢谢了

网友(2009-03-02):
我的主板CPU温度不准确,要自动断电,下一个试试

网友(2009-04-24):
今天碰上这个主板,需要,顶顶顶

网友:
今天碰到这块内存不过的,刷下看看

网友:
不跑马也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2009-05-24):
今天碰到一片映泰754的主板。CPU没有一点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不应该在BIOS版块跟贴吧?

你可以发到主板故障讨论区。到那里开新贴~~

新来的会员请注意:请仔细阅读 新手必读

网友(2009-12-09):
好BIOS````正需要`下一个看看

网友:
终于找到了这个BIOS

网友(2010-02-03):
到官网上找不到。还好在论坛上有 。谢谢了。

网友(2010-03-21):
终于找到了这个BIOS 客户说刷了一个刷错了 现在复位灯直闪小喇叭滴滴响 还真没遇见过bios坏这个现象的 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