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4主板不过内存 02

楼主(2008-12-11):
854主板不过内存  代码02。电压2.5V  3.3V 1.25V     阻值正常    刷BIOS 也无效
后发现主板内存供电被修过。现在3055L      换了一个45n03    OK!

          3055L   是60v  3.7A
   45N03是多少我不没有查到。
哪位有给说一下。

小小经验!给跟初学者分享!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 代码 E1

网友:
我记着3055好象是30V12A吧,反正它是主板常用元器件中型号最低的一个了;

45N03根据厂商的不同具体参数也不同飞利浦的是25V40A,而FAIRCHILD的为20V20A

网友:
代码:FF、00、C0、D0、CF、F1或什么也没有表示CPU没通过
C1、C6、C3、D3、D4、D6、D8、B0、A7、E1表示内存不过
24、25、26、01、0A、0B、2A、2B、31表示显卡不过
某些集成显卡主板23、24、25表示可以正常点亮,某些VIA芯片组显示13则表示可以点亮,某些品牌机里的主板显示0B则表示正常,某些主板显示4E表示正常点亮,某些INTEL芯片组的主板显示26或16则表示可以正常点亮。
C1、C6、C3、01、02这个组合循环跳变大部分是I/0坏或刷BIOS
如显示05、ED、41则直接刷BIOS

网友:
02一般是座问题Q

网友:
长点经验吧,这有很多不过内存的板子,大多数是时钟芯片的问题,找不到,修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