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m2000cpu 不供电

楼主(2008-12-11):
康柏m2000cpu 不供电,我查了没有电压。
开机电流正常
MAX,1907A电压有5V,1.8V;
4293电压18V有,输出没有。

网友:
康柏m2000cpu没有电压

网友:
我也 有台一样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  盼高手指点!!

网友:
问题已经查到  --  是MAX1907   31脚的 BST  接的二极管  D27 性能不良!  在CPU供电电感的边上,,换掉这个二极管就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