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不到显卡,C1不停循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2-11):
今天接到一批昂达NF4XD主板,不插显卡,检测卡显示正常,插上显卡,检测卡C1-44不停的循环,循环五六次检测卡向下走,但显示器不出图像,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空了,你压下桥试下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换张显卡看看下怎样呀

网友:
你确定显卡插槽没问题的话  ,多数是北桥虚焊,有的压也不行

网友:
我有两块和你的问题一样,我也等着高手的回复,用PCI显卡可以显示的。上PCI-E就C1。

网友:
查PCI插槽,或换显卡看一看

网友:
换IO吧 :victory:

网友:
打一下PCI插槽旁边的小电容的阻直,看哪个不一样再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