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锐翔K5492电脑清了下灰尘不开机了

楼主(2008-12-11):
TCL 锐翔K5492电脑清了下灰尘不开机了 测试卡不出代码!怎么办呀
不开机

网友:
放下电试下。。。。。。

网友:
是不是搞那里松动了呀,重点检查下开关和ATX接口看看呀

网友:
风扇转,属于死机!CPU 内存 显卡都擦了下重新插得!故障依旧呀

网友:
一看 就 知道 你把CPU 座子 多 清理 下 你的 是 775 的 吧 座子 氧化了

网友:
有可能静电打坏IO 你试试

网友:
不插內存試一下會不會報警
用排除法確定故障所在

网友:
回复 网友A:
478的座子!看不到里面呀

网友:
多半是CPU接触不良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遇到过. cpu 重新插一下,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