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取款机里面主板,和别的主板差不多,用370 1.2的CPU点不亮

楼主(2008-12-11):
一片取款机里面主板,和别的主板差不多,用370 1.2的CPU点不亮,733的可以点亮,排除是BIOS的问题,时钟的问题。我之前修过一片是 BIOS的问题,有这样维修经验的人,谢谢指导一下

CPUi座子 旁边的 跳冒氧化

网友:
有哪位大师傅 修过 差不多 的 介绍下

网友:
请问你想问什么?
是上得了733却上不了1.2的U吗?1.2是什么U,图拉丁吗?
如果是,回头查查看是什么主板,使用的是什么芯片组,是否支持图拉丁吧

网友:
支持 的  问题 已解决 ,一CPU座子旁边的跳冒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