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462烧坏原因?

楼主(2008-12-11):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机子,一接上电源诊断卡上没有码,我就说他的CPU坏了,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CPU拆下来,放到他的机子上面的试,上电诊断卡就跑到de这里,我就不清楚这个是什么意思了,我以为是内存松了,或者是显示器那里接触不良,搞了30分钟都是一样!真晕!!然后我再把他的CPU放上去,因为我都确定他的CPU肯定是烧坏了的,所以结果都是我清楚的,是不会有跑码的,但是再把我的CPU放上去的时候,就不跳码了!晕!!我的也烧坏了!!!晕!!
怎么会这样的!我上CPU之前都是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是在1.6V左右的,是正常电压!!我这才上真的CPU的!!晕!!是不是AMD的CPU如果没有扣好散热风扇就很容易烧坏的!!因为我习惯上CPU的时候,是不会扣好风扇的,只是把CPU风扇放在上面,是不是这样就很容易烧坏CPU的???有高手解释一下吗?真惨啊!机子没有搞好!自己的U就这样的报废了!!唉!

网友:
现在462闪龙2200+网上卖才20块一个,462CPU至少得扣上散热片。烧掉就烧掉吧。

网友:
AMD 462 CPU 装不好或没有加FAN是好容易烧坏的

网友:
把CPU风扇放在上面,这样也会烧坏CPU的吗?晕!!前几天也是维修上AMD的462主板也是一样烧坏了!!刚买回来的!35元的!唉!怎么我以前修其它主板的时候,也没有扣好CPU风扇啊!也没有问题啊!!唉!我猜是不是这个462的CPU发热量很大啊!很容易烧呢???晕!

网友:
高手解释一下啦!!!

网友:
我们那的2200 才10快  买板的话都送

网友:
我们这和楼上一样  462的好多都是10元  买板子送
462压散热片要小心    一定要扣好   要不很容易烧的
我试机都是用的带盖子的雷鸟1200

网友:
唉!下一次一定要扣好扣子才可以了!

网友:
把CPU散热器放在上面,没扣紧,点了30分钟,不烧才怪呢!!!
AMD 462的CPU很脆弱,压坏烧坏是常事!多注意吧!

网友:
笨蛋,一定加风扇

网友:
这是常识啦,能跟贴的谁没烧过?没烧过的又怎么知道坏CPU的原因?不用伤心,过了这一关就好了

网友:
462的巴顿3000+多少钱?

网友(2009-01-10):
一般都是压坏的,哈哈,加铜盖啊

网友(2009-10-22):
我也是啊。我今天接了个板第一次上电还可以进系统呢,但是老死机。最后我用手压下CPU风扇之后CPU立马就烧了。现在我没有462的CPU试主板还会不会有问题呢。
如果CPU烧了会不会主板其它什么东西也烧了呢?

网友:
今天我接了一块板。第一次我上电还可以进系统,但是老死要,然后我就压一下CPU风扇之后马上就烧CPU了。
请问CPU烧了会不会引响主板其它部分也烧了呢。?

网友:
462CPU少动,一般修这类板.CPU坏的可能性最大.
你的板可能U供电有问题,最好用假负载测一下.

网友:
AMD462CPU 测试 一定要加扣好风扇(而且 最好是转速快的大风扇)

AMD462- 2200+黄版或绿版 有些是本质的问题(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