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热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08-12-11):
方正R211冷机的时候可以开机的。开一会在关掉。就在也开不了,电流停在1.03A就不动了。没有头绪该怎么修?

网友:
可能是某块IC过流发热导致。

网友:
BIOS大概走到哪里啊?

网友:
顶起来。我有同样的问题。希望修的此机的朋友说一下修复方法。怀疑过散热问题。更换风扇后未解决。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考虑北桥,尤其是集成显卡的机器。今天修一款索尼的机器,开机无显,电流跑到1.1A左右,无显,加焊北桥后正常。

网友:
我用刚从本基地买的PIC的诊断卡。上到机器上没有显示。这是第一次用这块卡。现在也不知道是诊断卡不好。还是机器本身就不问题使诊断卡不显示。
  还有就是感觉插内存和拔掉内存机器跑的电流都是一样的。此机用的是北桥是ATI的200M是不是北桥集成显卡的?想焊一下北桥。但不知道这板是有铅还是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