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一插电源VCC3P_DRV就有电压输出

楼主(2008-12-11):
T43一插电源VCC3P_DRV就有电压输出,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
查一下3p_on是不是也有电压,按道理说tb62501只有收到这个on信号才会发3p_drv出去的。要是3p_on没电压的话,那很有可能TB坏了,或者是后面3M转3P的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
现在是VCC3P_DRV没有信号输出哦,也不跑码

网友:
请问把PIC芯片取下来能读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