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FZ770-KG显示器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12-11):
手上有一台雷击的方正FZ770-KG纯平显示器,刚拿到手时拆机看到保险管、电源管S7N60B及UC3842炸裂,电阻R515烧黑看不清阻值(未断裂有阻值),于是更换所有损坏的元件,上电后发现UC3842 7脚电压不断跳变,经观察电阻R504与R502间有轻微的打火现象(靠的太近),另外,3842 3脚接地电阻R514开路,排除上述问题后,上电但还是开不了机!怀疑UC3842损坏,重新换上一块,还是不行,郁闷呀!查来查去还是查不什么毛病,于是再次上电,发现次级11脚电压高达230V,而其它脚的电压基本正常,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何故!!谢谢了,我都快要急疯了!

网友:
3842 8脚有5V电压吗,2脚有2.5V,看情况是稳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R515是不是从3842的6脚出来到场管的G极?很可能它的阻值变大了。

网友:
更换下列备件:
C510  Q510  R514  R515   R516  R506  R537  R513  D513  IC501  Q202  D211   应该能解决,这款机器就这个炸电源毛病,

网友:
请教各位此机上的R564的阻值是什么,因为也烧了看不清了,谢谢!

网友:
R564在什么位置,我给你看,我这也有这种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