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检测卡AF

楼主(2008-12-11):
联想品牌机主板型号是L-I848Q故障是不过内存,不上内存检测卡E0,上内存后检测卡C1-00-AF内存供电正常,是BIOS还是北桥,怎么测,高手指点,有这个型号BIOS的给个。。谢谢了。

网友:
刮内存槽,使劲刮。
打北桥AD线阻值,重点是内存部分,是否有异常。

网友:
以前有个故障和你差不多的跑AF,,,换了IO后,好像说是正常了啊。。。呵呵

网友:
没有复位,复位,复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