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显示器黑屏(新手可做参考)

楼主(2008-12-11):
接到一台联想显示器
故障为:
  指示灯为绿灯,但黑屏
查找过程:
  开机有高压,高压125V,场块输出电压正常,行场控制集成块输入电压11.54正常
  视放块电压正常,80V电压也正常,灯丝6.3V也正常,G1为-15V也正常. 一时不知
  从何下手.突然有了灵感,是不是按键问题(原先按按键时没有反映),就把面
  板上的按键全换了.按下有菜单输出,看亮度和色度,已调到0,分别调高,一切正常
问题所在:
   按键失灵,导致菜单不出,以至走了弯路,看来应一切从简单出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资料挺好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