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60G串口不能做系统

楼主(2008-12-11):
这个问题怎么修,重新分区、低格都不行,请高手帮帮吗------急

网友:
有坏道,修硬盘吧。快快快快快

网友:
提示 是 硬盘的 错误 。 你有没有换个 内存  或者 把硬盘 fang放到 别得 电脑 看看啊 !

网友:
硬盘有坏道 在怎么格都没用 换硬盘

网友:
这是安装完进系统的时候蓝屏的代码,你没有换个系统试试吗?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我的笔记本总是出这个,不过是由内存引起的

网友:
3楼不要误导,HARD ERROR 不是提示 是 硬盘的 错误 ,HARD ERROR 应该译为:严重错误.

网友:
用LOW低格一遍,就没问题了,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新板子,新板子好像有个ACHI的选项吧,关了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