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39加电一下就停了

楼主(2008-12-11):
MS-7139加电一下就停了。检测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在论坛上有朋友说是MS-6有问题,从基地购到,今天一到就马上焊上去,可是还是那故障一点变化都没有,请问各位还会哪有问题呀?

网友:
不是CPU供电电容就是场管。

网友(2009-03-11):
问题解决了吗?根据经验是北桥的供电管老化导致加一下电后,就保护。更换新的,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CPU  VRM芯片,都可能,内存北桥供电,滤波,都查查,

网友:
如果短路绿线能上电,就是有电压无输出

网友(2009-05-19):
短接绿线是能强制开机,但是怎么确定MS-6是否工作正常,没有3.3VSB,VIA的南桥应该是不会开机的吧、??

网友(2009-11-21):
对是北桥供电管虚焊或者坏了

网友:
我修过这种板,换掉显卡和北桥的供电管可以

网友:
CPU旁部分可能短路